[维修求助]
6s屏幕上的这个排线是背光的吗?

楼主(2020-10-17):
屏幕背光不亮,屏幕问题,怎么修啊

网友:
烙铁拆下来

网友:
是背光排线

网友:
换个背光,确定不是主板问题的吗?

网友:
先用排除法找

网友:
3D线指纹线

网友(2020-12-27):
是背光排线,如果确定是屏幕本身背光问题,可以单换背光的,压手机屏幕的都可以单换背光。

网友:
单换背光,加热后用手抠就下来了,想当年有个维修手机给我换背光把排线铲断了,现在想起来真搞笑。多加热会手直接抠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