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XPS 15Z L511Z 低亮度

楼主(2020-10-17):
DELL XPS 15Z L511Z 低亮度
原屏 亮度高 碎了   (15.6寸高分屏b156hw03 v.0)
  换原装拆机屏  亮度低(在别的机器上亮b156hw03 v.0)
换通用屏 亮度低 *(在别的机器上亮)
刷码片  交换码片  刷BIOS   没有效果

把PWM 亮度调节切断  和 on 短接  亮度还是低
原屏 按上 背光电压会从19V  变成12V      灯条处 测试点都是0.4左右
实在想不明白了  咨询各位这是什么情况  正常调节 切断后和开启信号短接 应该就是最大亮度   19V 有 3.3V 有  接地有 。 上机器就是 暗
别的屏幕 按上  背光电压 一直保持19V      灯条处 测试点都是7V左右   单独在别的机器上或是侧屏仪器上都是0.2-0.5  亮度高

网友:
40针接口 屏幕

网友:
供电是7-21V 都好用的    开启和调节都是3V-5.5V 之间的。

接口定义
我现在把35-36 短接 按到机器上 亮度还是低  按到测平仪上或是别的机器 亮度是最高状态

网友A:
以解决  是主板故障  主板 背光供电的 MOS  功率不足
感谢  鹅城巴图鲁  指导 Q35 故障  更换后 得以解决

网友:
楼主是BIOS高级,电路我就直接秒了,不复杂

网友:
此BIOS  好用  以测试

XPS 15Z L511Z.rar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以解决  是主板故障  主板 背光供电的 MOS  功率不足
感谢  鹅城巴图鲁  指导Q35 故障  更换后 得以解决

雕虫小技,简单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