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关于a1534裸板上电问题请教!谢谢

楼主(2020-10-17):
这个苹果a1534裸板插充电器是不是测不到共公点电压的(只有1.2左右)?接到电池上插电就有共公点电压8.5左右

网友A:
裸板上电测不到公共点,你怎么开机?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裸板上电测不到公共点,你怎么开机?

最近这两天咋这么多垃圾帖子

网友:
引用 网友A:
裸板上电测不到公共点,你怎么开机?

就是说裸板上电共公点是有8.5v电压的吗?

网友:
你说帖垃圾,就直接说发贴的垃圾呗,骂人就骂人,我是不懂,问问咋的,说明你更垃圾

网友C:
插上电池你公共点就是电池的电压了,但不能开机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插上电池你公共点就是电池的电压了,但不能开机的。

就是说裸板公共点8.5必须有!偏低的话公共点后级电路有问题被拉低了,是这样的吗?

网友:
裸板公共点8.5必须有

网友C:
不一定是后级,3.42有没有?20V有没有?插电有一个小灯要求亮。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一定是后级,3.42有没有?20V有没有?插电有一个小灯要求亮。

PP3V3_G3H有3.2Ⅴ多,F4700保险处测有升压14.6Ⅴ左右吧,小灯是亮的,那我查后级吧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最近这两天咋这么多垃圾帖子

发帖无罪,我觉得迅维的垃圾帖子很多,但这个帖子人家是问技术的,没问题,比那些灌水的人强一百倍,迅维是应该大刀砍掉一些灌水帖子了。对不起,我这条也应该算是灌水,如果可以我自己删除。   建议迅维启用评价保留模式,对没人觉得有用的帖子全部删掉。
免得占用网络资源,浪费大家时间。

网友:
引用 网友D:

发帖无罪,我觉得迅维的垃圾帖子很多,但这个帖子人家是问技术的,没问题,比那些灌水的人强一百倍,迅维是应该大刀砍掉一些灌水帖子了。对不起,我这条也应该算是灌水,如果可以我自己删除。   建议迅维启用评价保留模式,对没人觉得有用的帖子全部删掉。
免得占用网络资源,浪费大家时间。

我觉得你们误会我了,我是说的下面的垃圾贴子,我是跟月饼老师说的

网友:
最近两天有人再发这样的帖子

网友:
到处都是发票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裸板上电测不到公共点,你怎么开机?

你好!月饼老师!裸板公共点电压已经修出来了,现在开机没反应,下一步怎么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