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三星scx-4521f LSU之见鬼了

楼主(2020-10-18):
客户拿来一台三星scx-4521f 提示LSU错误,这个情况一般是激光器那里报错了,拆开打印机发现好多老鼠屎,心想估计是激光器线被咬断了,全部拆开发现果然是线被老鼠咬断一根,赶紧接好,把外壳装起,尼玛到装最后一步后盖板太激动了用力过猛没注意把开关给整掉了,里面弹片都被整飞了,开关直接报废了,这下不好办了,家里没开关换,只好把电源板拆下来把开关直接短接了,然后装上去插电..............尼玛等半天屏幕不显示,这下不通电了.......心里一万匹草泥马跑过!然后测电压24V 5V都没供电,这下搞个毛线了,莫名其妙啊,想半天都不应该啊,电源板我都没动,就是开关搞坏了,直接短接应该可以的啊,尼玛接根线电源板就不通电了真的活见鬼啊!求助下大家这个情况到底是怎么回事啊,电源板修不来,只好去发一块回来再试了,真是倒霉。

网友:
电源比控制板好修才对,,,,

网友:
三星的这款电源板比较好休,也比较容易拆卸,维修应该没有什么难度的

网友A:
小哥,都修打印机了,开关电源不整明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小哥,都修打印机了,开关电源不整明白了?

15块钱买了个电源板换上去就可以了,我觉得奇怪的是之前拆机的时候电源板是好的啊,怎么接好线之后电源板就坏了,这个比较奇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