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利浦 42FF5755 暗屏无字符

楼主(2020-10-18):
收到一台飞利浦42FF5755电视机,顾客说这个电视机原来换过灯管,现在是不显示。开机测试,灯管亮,暗屏,无字符,仔细看返微微蓝色,因手头就有和这个电视的显示小板儿完全一样的小板,替换了四五个,其中有一个,能亮,显示完全正常,开机测试就是播放图像的时候有轻微卡顿,并且这个小板有电流声,温度也很高,关机隔几分钟再测试,有时候能亮,有时候不能亮,亮的时候能听到小板有明显的电流声,于是从淘宝上买了块小板,安装上后,还是暗屏微蓝无显示,又换上原来有时候能亮有时候不亮的那个小板,这次也不显示了,就又从淘宝上买了片拆机的主板,主板到了后,接上去还是暗屏微蓝无显示,至此,无思路了,求助各位大神,有遇到过这种情况的吗?

网友:
亮和不亮时,你查一下电压都一样不

网友A:
另外,这板子是便宜吗,怎么买了一个又一个的,,。

网友B:
屏上有个电容坏了

网友C:
改成led的应该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改成led的应该就可以了

这个本来就是LED

网友:
引用 网友B:
屏上有个电容坏了

焊着屏线的那片板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另外,这板子是便宜吗,怎么买了一个又一个的,,。

第一是现在彻底不亮了,用哪个小板都不亮了,第二年是这个小板是手里本来就有的

网友:
屏上电容挨个测了一下,没有漏电了,另外,这个从屏线上能不能验证屏的好坏 ,例如,测波形什么的?

网友:
这种友达的屏,你两边单点试试,如果能点亮就是屏坏了

网友:
这个故障确实有点迷惑人。但你换了那么多小板都不行,确实有可能是屏本身坏了。检查下屏上的两块电路板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