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各位大神,6-71-n85h0-d02b这个待机芯片什么型号

楼主(2020-10-18):
接一台海尔进水机,待机不正常,6-71-n85h0-d02b芯片进水短路,丝印看不清,请教各位大神帮忙一下!

网友A:
没炸。可以 涂点硅脂就容易看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炸。可以 涂点硅脂就容易看了。

涂了也看不清,尴尬

网友:
引用 网友B:
TPS51225A

万分感谢。

网友:
你看是不是这个

网友:
引用 网友B:
TPS51225A

51225A没这么大

网友:
楼上的5 和 S 还没分清楚呢,大小一样,型号不一样的很多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