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维]
18台创维监视器都不亮屏

楼主(2020-10-18):
这个监视器老爆电容 一爆至少就是三个吗,这次爆了电容换了屏还是不亮 12V5V供电都正常,屏还是不亮,是不是AS 5422的问题,求解

网友:
查查LED背光电路部分啊。。

网友:
不会这么背吧,18台全是背光电路问题吧

网友:
这个是维修师傅改加的,不管你主板有,没有,5V12V 电 只要把这个神器改装到主板上一切都OK,屏不亮 屏亮不正常,有了这个神器全OK .大神们你们知道这个是啥神器

网友:
这是来询价的,监视器我部维修费起步价1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