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个足够老的老师傅答疑解惑

楼主(2020-10-18):
传家宝电脑,设置硬盘后无法启动,提示硬盘问题
1780-disk 0 failure

这是挂在新一些的电脑IDE接口自动识别的硬盘参数:

这个是我设置的硬盘参数:

求个老师傅指点一下那里设置的有问题,电脑搞好了还准备传给后人们呢

硬盘是这货,找了好久没找到相关的硬盘参数,我记得那个时候一般就是设置柱面、磁头、扇区这些吧

磁盘里里外外看了没找相关的数据信息。

所以求个老师傅给掌掌眼,谢谢了

网友:
好家伙 这硬盘给力啊,199几年的牌子 2003年还是2005年的时候不是卖给希捷了嘛

网友:
这电脑 还有什么维修价值

网友:
什么 硬盘? 小伙子 。。。。 昆腾 大脚 硬盘????????

网友A:
如果AUTO不能识别的话,很有可能是硬盘本身出问题了,设置参数不一定有用。能识别的,提示出错,基本是硬盘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AUTO不能识别的话,很有可能是硬盘本身出问题了,设置参数不一定有用。能识别的,提示出错,基本是硬盘问题

486电脑,没有自动识别功能的

网友:
真6,这能当传家宝了,我都没见过

网友:
代换法,先排除一下硬盘的问题,老接口的也能找到

网友:
昆腾的牌子,老古董了。替换一下其他盘试试,排除硬盘的问题。

网友:
昆腾硬盘, 昆腾火球系列,昆腾鱼子酱系列硬盘,我都用过,当时2.1G的硬盘价格都够现在组装一台电脑了。
后来被迈拓硬盘收购,然后迈拓没做几年又被希捷收购了。

网友:
卖也是当废铁,没什么价值修了,浪费时间

网友:
昆腾的IDE老硬盘,这个硬盘应该是用软驱引导DOS或用软驱引导光驱安装98系统的,软驱硬盘引导,在DOS下输入D: (假如是光驱盘符),dir查看光驱盘符内容,CD+空格到 I386文件夹下 ,运行setup.exe, 印象中是这个过程

网友:
提示这个好像是硬盘坏道了

网友:
这硬盘给力昆腾

网友:
是昆腾245m的硬盘,挂其他机器可以启动,不应该是硬盘坏。
有个win3.1的系统

网友:
跳线没跳对吧?

网友:
老古懂懒得搞,换一个二手电脑也不贵

网友:
自己都说了,把硬盘接到带IDE接口的主板上能启动,进系统检测一下容量、磁头、柱面等信息,不就能准确设置了吗?如果正确设置后,还是不行,说明硬盘或主板有问题。

网友:
这在老点 要比我年纪还大了   哈哈哈

网友:
新手小白进来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