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故障,大问题 戴尔E4310

楼主(2020-10-18):
一台戴尔E4310笔记本电脑,板号是:LA-5691P,插上电源,待机电流为0.07,按下开机键,可以触发,电流跑到1.2A左右,然后就掉电。此时电流定格在0.1A,测量有待机电压。再次按开机键就不能再触发。从论坛上下载图纸后,开始查修……
  以前修过的电脑中,掉电的故障多数为某个电压没有产生,所以这次也就往这方面去查。先测量一下主板上的各大电感,确定没有短路后,就插电测量主板上几个大电感的电压,发现所有电压都有那么一瞬间是正常产生的,这就有点晕了,难道是过流或某个信号出了问题?
  维修陷入僵局……后来无意间,摸到主板上有一处比较热。想到开始插电时,待机电流是0.07,就觉得电流有点高,可能有短路。看来这次还是要先摸出发烫的地方。
……最后确定是PU11(BQ24747RHDR)芯片发烫。这个芯片是电池充放电芯片,将其拆下后,插电看电流是0.00。这个待机电流应该正常,(三位数显,看不到更小的电流)按下开机键,依旧可以触发。电流上到1.2后,掉电,此时电流定格在0.05。
  看来还有问题,但是接下来该怎么查呢?又没思路的查了一圈,最后在图纸中看到PQ17这个场效应管的时候, file:///C:/Users/hg/AppData/Local/Temp/msohtmlclip1/01/clip_image002.png
心想我可能发现问题了。
测量这块主板上的PR161两端电压发现是18.75V,有些不正常。这个电压是适配器的电压经过PQ17内部的二极管以及PD20降压而得到的,能为主板提供的电流很小。之前电流跑到1.2A就掉电了,应该与这个有关。当时按下开机键后,因为电流能跑上去,就直接忽略了这个地方,没想到最后是没有过保护隔离的问题……
测量PQ17的G级电压为18.7V,不正常。这个管子是P沟道的管子,要想导通,G级必须是低电平。查DC_BLOCK_GC这个信号。发现是PU14(CD3301RH)发出。测量这个芯片的脚位时,发现第8脚ACAV_IN没有电,应该不对。查信号看到是PU11发出(之前拆掉的那个发烫的芯片)。由于手上没有备货,等买芯片来在说。
过了几天芯片到货,就其装上。插上电源,此时待机电流还是0.00,按下开机键,电流跑到1.2A就掉电。将两个BIOS刷一遍,再次插电,屏幕成功点亮

网友A:
假公共点电压,造成的电流不足故障是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假公共点电压,造成的电流不足故障是吧

没错,就如你所说的

网友B:
楼主最好在板上标明一下元件位置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最好在板上标明一下元件位置

下次会注意的

网友C:
公共点 低于19V了。。假公共点 带不起负载,掉电。。你胆子也大,充电芯片拆掉 开机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公共点 低于19V了。。假公共点 带不起负载,掉电。。你胆子也大,充电芯片拆掉 开机

当时看图纸上这个芯片不是PWM芯片,就没想太多了,拆掉就上电……

网友:
思路明了,路过学习。。。。。。

网友:
充电芯片一般情况下取了开机,充电上管就要烧的。

网友:
充电芯片取了一般不敢上电

网友:
不错啊,就是板子有点老了

网友(2022-11-26):
换个4位表,能帮大忙,工具要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