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笔记本电源适配器Type-C接口改一个电压电流表问题

楼主(2020-10-18):
      淘了一个65W电源适配器Type-C接口的改了一个电压电流表,主要给接笔记本电脑用不接负载刚插上电源直流电压表显示4.9V左右正常,

但是过10秒左右电压显示就降到2左右了,不知道是电源适配器故障输出不正常,
还是为了省电不接负载本身自动降压了,

手机电压只有1.75V左右,电流1A左右手机能充进电,

由于暂时没有Type-C充电接口的笔记本电脑,没法测试电源适配器给笔记本充电是否正常,
接在有Type-C数据接口的笔记本,电压正常一直有4.9V左右不会降压,只是一直没有电流
改过的大神给看看是不是正常的,感谢!

网友A:
笔记本供电是20v

网友B:
默认输出是5v的,降压到1.7v肯定有问题,不接电流表,用万用表测量是不是还是1.7v。先判断是电流表问题还是电源问题

网友C:
请问一下 电流部分是串联到TYPEC 的输出回路上的是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笔记本供电是20v

不接笔记本只有5V,好像要接上笔记本给适配器一个信号适配器才能升压到20V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请问一下 电流部分是串联到TYPEC 的输出回路上的是吧

电流部分是串联到TYPEC 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B:
默认输出是5v的,降压到1.7v肯定有问题,不接电流表,用万用表测量是不是还是1.7v。先判断是电流表问题还是 ...

用万用表测量电压和显示的是一样的,还是1.7V

网友:
小伙子修的可以

网友B:
引用 网友D:
用万用表测量电压和显示的是一样的,还是1.7V

那应该是电源有问题了,你看看电源上5v时多少电流,接一个假负载看看电压电流能到标识的吗?接假负载降压电流达不到就是电源有问题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B:
那应该是电源有问题了,你看看电源上5v时多少电流,接一个假负载看看电压电流能到标识的吗?接假负载降压 ...

手里暂时没有这种接口的假负载和机器,只有这种接口的手机但是不升压反而降压,电源是才买的新电源,如果电源问题,自己剪破线了不知道还能不能换

网友B:
引用 网友D:
手里暂时没有这种接口的假负载和机器,只有这种接口的手机但是不升压反而降压,电源是才买的新电源,如果 ...

破皮了,直接正负极接一个电炉丝或者3a的电阻就能测试了

网友E:
TB上有转接头啊! 也不贵。。。

网友:
引用 网友E:
TB上有转接头啊! 也不贵。。。

转接头很多新机器用不了的,不能充电开机

网友:
引用 网友B:
破皮了,直接正负极接一个电炉丝或者3a的电阻就能测试了

好的,我试试,感谢

网友F:
电流表接线错了,表爆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电流表接线错了,表爆了

老哥,不要吓我,我怕

网友:
电源问题,我用的原装适配器改的就没问题,非常好用

网友:
怎么制作的?

网友:
这个还是要接笔记本试一试   笔记本上有升压检测

网友(2020-12-31):
少接了根线就会这样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