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DELL密码求助各位侠义之士

楼主(2020-10-18):
求助下各位大侠  谢谢了

网友:
好的兄弟 我试试 感谢

网友:
兄弟 不行呢

网友:
不好意思,找大神吧

网友A:
那年的机器。论坛好像有密码表。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年的机器。论坛好像有密码表。

14年的机器哦 有办法吗朋友

网友:
刷bios解决啊

网友B:
DELL的超级密码不是写在BIOS里的 我大概论坛里逛过了 刷BIOS都不能解决问题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DELL的超级密码不是写在BIOS里的 我大概论坛里逛过了 刷BIOS都不能解决问题的

密码不在BIOS里,那看一下有没有像老ThinkPad一样有专门的密码芯片,或像新的ThinkPad一样放EC里。

网友:
应该是专用芯片吧

网友:
密码应该在EC里

网友:
没有码片的话,就换个EC试试

网友:
没遇到过 是不是跟IBM一样有个密码管理芯片

网友:
好像有个BIOS解锁网站,需要序列号。论坛还是那个群看到过,记不起来了!

网友:
什么型号的 机器   DELL

网友:
换ec试试

网友:
算了 直接不弄了 商家拿来的 原以为刷个BIOS能好 结果接到手一看 超级密码 刷个屁啊  哪里来哪里去

网友:
换ec吧,换好很多了

网友:
刷ECbios解决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