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A1369掉电维修820-3023-A

楼主(2020-10-18):
       同行拿来一台11年A1369,版号820-3023-A不触发。经测试通电绿灯亮,待机电流0.03,按开关后电流0.05左右掉回待机。
      拆机测量公共点8.5V,待机3.3V正常,触发后待机5V、内存供电、VCCIO、VCCSA等二级电压也正常输出 ,再测量PWROK/APWROK发现PM_PCH_PWROK出来大概2mS左右掉电 。测量PROCPWRGD无电压,桥的25M波形已产生,DRAMPWROK同样掉电,确认问题应该在PROCPWRGD之前。追查PWROK来源,来自SMC_DELAYED_PWRGD经过R2760改名,SMC_DELAYED_PWRGD阻值正常,同样2ms掉电,R2760阻值正常。继续追查ALL_SYS_PWRGD3电压3.3V正常,但是SMC_DELAYED_PWRGD掉电,拆掉R2760,断开SMC_DELAYED_PWRGD和PM_PCH_PWRGD后,测量SMC_DELAYED_PWRGD电压正常。 。确认问题出在PWROK这端,检查PWROK相连电路,连接PCH桥和EC,同时送到U2150这个芯片 ,拆掉U2150后,正常亮机,维修结束.

网友:
思路清晰这示波器用的贼溜

网友:
值得学习一下666

网友:
真是高手一枚!高手高手

网友:
厉害啊,全程示波器啊

网友:
其实还是一个双通道对比的问题吧,只是掉的时间差得太多了肉眼可见

网友:
我这台笔记本也是开机瞬间掉电,奈何没有数字双综示波器不知道哪个电压或者信号先掉。

网友:
楼主分析的不错哦

网友:
全程示波器啊

网友:
内存和io供电测反了吧

网友A:
U2150出来的什么信号,是声卡的信号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U2150出来的什么信号,是声卡的信号吗?

雷电芯片

网友:
示波器好啊

网友:
那这个芯片拆了不装 对雷电没影响吗?

网友(2020-12-26):
Thank you for sharing your precious experience

网友(2021-06-21):
没有图纸,只能凭经验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