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电源管理芯片是什么型号呢

楼主(2020-10-18):
铭瑄b85主板上的电源管理芯片,这个该怎么看是什么型号呢

网友A:
淘宝搜索就有了简单的很

网友B:
我在淘宝帮你找了半天 没找到。。。。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在淘宝帮你找了半天 没找到。。。。

感谢朋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淘宝搜索就有了简单的很

淘宝根本搜不到。

网友C:
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1240643-1-1.html  你可以参考下这个帖子

网友:
引用 网友C:
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1240643-1-1.html  你可以参考下这个帖子

太感谢了,解决了我的困惑

网友:
最终找到了这个芯片,是up1651q,全淘宝缺货,调了一个,25块一个,6块运费,有点贵呢,没办法,买了一个,装上去果然好了,这个芯片是在百度上对着高清图放大找到的,挺不容易的,最后感谢大家的帮忙

网友:
没有搜到全新的,但是可以找到拆机件。你搜“丝印0g=1d”,绝对能找到的

网友:
0g开头,后面是日期批号

网友:
这种丝印最恶心了

网友:
搜  0g  就行

网友:
还是去淘宝专门查丝印的

网友:
图片看不到呀,

网友:
我修个台电x2pro平板也遇到5v3v是这种完全懵逼靠测电压蒙的,没5v没3v待机不触发,还漏电

网友:
遇到这个问题,可以直接卖淘宝卖芯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