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x201,不管电池还是电源都是开机闪一下就掉电

楼主(2020-10-18):
开机灯闪一下就掉电,过3-4秒后又闪一下掉电如此反复,待机vcc5m和vcc3m都正常,其他电压随灯亮跳变,测slp-s3也是一样,rtcvcc和rtcrst正常3v。后来吹风主板加热就正常开机,开机后一切正常,关机再开机也正常,拍打也没有虚焊不断电。不知道查哪里了,到底是查温控还是各路powergood信号。

网友:
放一天,第二又原样的反复上电掉电,不拆机吹风多吹一下就正常。

网友:
来个老大指点一下啊,不是tb的r415通病,过来隔离和保护,公共点和待机5v、3v掉电时也一直很稳定输出,没有数字双综示波器不知道是哪个信号先跳掉的。

网友A:
吹热3V,5V电容试一下,能正常就更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吹热3V,5V电容试一下,能正常就更换

主要是这两个电压稳得很,从插上电源就一直稳定,开机掉电是所有的二级电压掉和slp_s3掉。稍微加热一下主板就正常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主要是这两个电压稳得很,从插上电源就一直稳定,开机掉电是所有的二级电压掉和slp_s3掉。稍微加热一下主 ...

先吹热一个部位试,不要整板加热,缩小范围。可能是电容不良,

网友:
最后是南桥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