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测试好]
拯救者 Y7000P 版号 NM-C221 2.0 淘宝买的 亲测好用

楼主(2020-10-18):
拯救者 Y7000P 版号 NM-C221 2.0 淘宝买的 亲测好用楼主上传,别人未测试,下载测试正常的记的留言反馈     -版主留

网友(2020-11-19):
联想的还是好找一点哈

网友(2020-12-31):
感谢楼主,下载尝试一下

网友(2021-05-11):
这个BIOS能用么,有用过的么

网友A(2021-07-23):
刷了亮机快,但还是原故障显示不到1分钟掉电,要清COMS才能再触发用11A原装适配器一样

网友B(2021-08-28):
有人修过这个主板吗,我现在修到这台机器其他供电都有,就是CPU供电没有,电流0,。5A左右不掉电,也不上电,刷了BIOS,CPU供电芯片也换过,没思路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人修过这个主板吗,我现在修到这台机器其他供电都有,就是CPU供电没有,电流0,。5A左右不掉电,也不上电 ...

我昨天接到一台跟你一样的问题,也是不出CPU供电,仔细测了下发现应该是CPU不良导致的,CPU晶体一边没温度,一边发热严重,估计是CPU坏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人修过这个主板吗,我现在修到这台机器其他供电都有,就是CPU供电没有,电流0,。5A左右不掉电,也不上电 ...

不出CPU供电,理论上CPU是没有温度的,你摸摸你的CPU看看发不发热,如果发热异常多半是CPU坏的

网友(2021-11-20):
已测试 亮机快

网友(2022-03-17):
引用 网友A:
刷了亮机快,但还是原故障显示不到1分钟掉电,要清COMS才能再触发用11A原装适配器一样{: ...

你好,最后解决了么,我也遇到一样的情况了

网友(2022-05-21):
刷了不触发

网友(2022-09-07):
亲测  好用  没毛病  通电重启两次  然后秒亮        Y7000P 2019    2060 独显合适    PIN密码失效 用另一个密码开机 一切正常

网友C(2022-10-12):
引用 网友B:
有人修过这个主板吗,我现在修到这台机器其他供电都有,就是CPU供电没有,电流0,。5A左右不掉电,也不上电 ...

换桥基本可以好 不知道是桥本身问题还是黑胶导致 遇到好几台了

网友(2023-03-05):
可以用吗   我的反复重启

网友:
引用 网友C:
换桥基本可以好 不知道是桥本身问题还是黑胶导致 遇到好几台了

我现在也接到一台这个板  没有CPU供电   上电0.5   准备换桥试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人修过这个主板吗,我现在修到这台机器其他供电都有,就是CPU供电没有,电流0,。5A左右不掉电,也不上电 ...

换了南桥还是一个样    应该是cpu问题来的

网友(2023-05-15):
亲测  好用  没毛病  通电重启两次  然后秒亮 OK

网友:
你好,最后解决了么,我也遇到一样的情况了

网友(2024-09-06):
亲测有效,可以放心下载!

网友(2024-12-06):
我的版号一样是换了南桥的刷后显示很快但是等下风扇狂转掉电

网友(2025-04-21):
1660TI刷了正常使用,亮机快,没有序列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