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z87-A电源管理asp1251检测CPU

楼主(2020-10-18):
华硕z87-A,CPU故障灯常亮,给CPU供电有1.8V,说明电源供电基本没问题,应该是检测不到CPU,请问电源管理asp1251检测CPU是通过VIDALERT#,VIDCLK,VIDDATA对CPU检测吗?这三个脚与CPU座都测过正常,针脚也没问题,与同型号正常板对照电压都有1V,但是过不了CPU检测,求助各位大神们!

网友:
换个u试一下 不是已经跑码卡cpu了吗!供电就基本正常

网友:
换了U也一样,看来还是时序没搞明白。检测CPU后会产生什么信号都会检测内存呢?

网友:
坐等问题解决分享

网友:
CPU供电有1.8V这个是预供电吧
仔细检查是否有时钟,是否有复位
复位正常后,CPU供电会变为1V左右

网友:
我也不太明白哈  感觉应该是这样  产生1.8V后 CPU供电芯片会发出VRMPWRGD发给南桥 电源灰线延迟发出pwok给IO然后给南桥 然后输出时钟给主板各个设备 然后南桥向CPU发出内存供电好 主板供电好信号  然后桥复位IO IO复位PCIE和网卡 再发出复位给CPU 这时候CPU识别VID后调整为正常供电     你再看看每组场馆下管G极有没有电压  我有个主板下管G级有组没电压   我还没修好 哈哈 新手上路 我打一遍字相当于在背一遍时序 哈哈

网友:
不太明白。z

网友:
问题解决了吗

网友:
此问题已解决,结果是CPU的复位没到,电源管理芯片asp1251有pg发出3.3,用的是4590的U,同型号同款CPU也是供电1.8V属正常。最后查CPU工作条件发现CPU复位没电压,这个CPU供电CPU的复位电压是1.7V左右,查得南桥发出的powOK信号正常,经三极管和MOS管转换给CPU复位脚,三极管换了就能过CPU检测了,现在内存自检又是故障灯长亮,另起一贴继续查内存。自己练手的板,而且有同型号正常工作的另一块板对照练手,哈哈哈。

网友:
学习,学习,可以借鉴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