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DELL G3奇葩问题

楼主(2020-10-18):
LA-F611P  dell G3 3579.问题是不定时黑屏,黑屏时屏幕最底下一趟白杠。集显电压没出来。都进系统了集显没出来,怀疑bios问题从坛里下了几个BIOS。刷了之后风扇狂转。心思再给合成原ME。但是又发现黑屏了。还是最底下有一趟白杠。觉得可能不是BIOS的事了。但是没思路。咋整呢?不过没有原装适配器。原机BIOS提示适配器报错一百30瓦的来好像。不能与原装适配器有关吧。进系统正常,集显供电不出应该也与它没关系呀?哎呦!愁死俺咧!

网友:
可以考虑换个屏和屏线看看

网友:
我看了一下图纸,VCCGT电压是和CPU供电都是由一个信号号开启的。CPU三路分别由三个集成芯片直接输出,vccgt和他们用的是同一型号芯片。我想先把cpu的一路给摘了给它用上试试不知道可以吗。我心思CPU两路的话如果只用来开机完全够用。

网友:
换屏和屏线?这与他们有关系?

网友:
屏和线有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