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城500s 12v短路保护了怎么找到短路点

楼主(2020-10-18):
5vsb有了,开机就保护不输出了

网友A:
保护,不一定是短路,可能是超压或者欠压保护

网友:
引用 网友A:
保护,不一定是短路,可能是超压或者欠压保护

万用表测量短路

网友:
烧机大法试试

网友:
我可以免费修理,你出运费

网友:
短路保护了相对好查,过欠压保护复杂一些..............

网友:
引用 网友A:
保护,不一定是短路,可能是超压或者欠压保护

是电容短路了

网友:
是那一路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