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vm510L 上电0.08掉电维修

楼主(2020-10-18):
自动触发后0.08掉电 ,如此反复,开始刷了bios 一样 测无显卡供电 ,检测发现UP1661的9脚TON无电压,这个电阻是PR8530 ,接的19v ,测量阻值无限大 ,
上没有标注阻值 ,装了个470k的 上电正常开机
华硕

网友(1970-01-01):
来自
post_deleted
匿名卡

网友(2020-10-18):
还好有点位图。不然谁能修的出来。

网友:
ASUS机器上 TON好像比较爱出问题,

网友:
这个应该是有进液吧

网友:
这是正好碰上吗

网友:
随便上个电阻也行啊?

网友:
频率设定脚吧

网友:
TON脚问题并不多见,

网友:
电阻开路导致的故障

网友:
加分了,这个问题在华硕机器上确实不常见。

网友:
这个问题没几个小时查不出来吧,以后遇到留意

网友A:
频率设定脚吗?对电阻阻值要求不严格吗?

网友:
这个电流刷BIOS的确有点冲动

网友:
引用 网友A:
频率设定脚吗?对电阻阻值要求不严格吗?

TON是频率设定脚没错,最好同值代换有上过黄老师的课他一定会跟你说这个别乱动,他除非真的坏了同值代换

网友:
还是缺电压掉电,故障点还比较好找的

网友:
TON电阻很多坏 要注意

网友:
这种也就是进水坏的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