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普Pro3000MT主板,刷微

楼主(2020-10-18):
惠普Pro 3000MT主板,刷微码后上至强L5420也开不了机,用E5700可以开机,有网友推断是内存问题,我用的金士顿1333单面颗粒,想换双面颗粒试试,有没谁也碰到这问题

网友A:
用双面的4G试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双面的4G试一下。

手上没有,已经下单淘宝了,

网友:
没有遇到这种情况

网友:
没有遇到。。。。。。。。。

网友:
Bios必须要高

网友:
为了搞点积分我拼了

网友:
这板 记得是芯片限制只能支持单条2G的条 上单条4G会报错

网友:
我惠普2080也是刷了微码上至强L5240,能开机就是不显示,单面双面的内存都换了也一样。家里四条内存,单条试了也是一样。我的2080也支持最高1333频率,单面都是1600频率的,只能用双面的1333。家里另一个华硕p5g41主板,一点就亮。无语中。同想知道惠普的为什么点不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