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利浦]
飞利浦190E2 改LED

楼主(2020-10-18):
飞利浦190E2,改LED

板子上无标识,跑线跑出来的:

升压芯片 OZ9933GN

13脚 pwm,16脚EN

跑线,黑色线 过电阻接13脚pwm
棕色线过电阻接16脚 onoff。
——————————————————

这一根调色温的线,安装时发现很碍事。
直接摘扔掉。

改LED灯条和恒流板,略去。。。。。。。

试机,亮如白昼。

网友A:
这个改了色彩会不会有点偏蓝吗,LED灯条是上下各装了一条吗?

网友B:
改板一般ADJ是不接的,很多接了不着机

网友:
引用 网友B:
改板一般ADJ是不接的,很多接了不着机

开不了机的,目前还没遇到过。adj,onoff,我都接上的。估计是以前的恒流板,兼容性不好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改了色彩会不会有点偏蓝吗,LED灯条是上下各装了一条吗?

不偏。上下各一根。

网友:
楼主看来是一个很用心维修的人啊。查芯片定义找开启和亮度调节,我倒没用过,可能会量量电压来判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