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inkpad e15 gen2笔记本 UT5位置的芯片烧了不知道是什么芯片

楼主(2020-10-18):
thinkpad e15 gen2笔记本 板号:GE420 GE520 NM-C771 REV1.0  UT5位置的芯片烧了不知道是什么芯片,芯片上也没有标记,闪亮的一个芯片,这是个什么芯片?

网友:
淘宝买个图纸吧 10元搞定

支持 反对

网友:
10代CPU的板子 图纸淘宝能买到吗?

网友(2021-01-10):
X20PPD SSC69205 Z.D2024

网友:
这个芯片是做什么用的,就这么烧了

网友(2023-02-15):
这个是20V的转换管

网友:
NX20P5090是一款先进的5.0 A USB PD单向电源开关。它包括欠压锁定、过压锁定、反向电流保护和过温保护电路,发生故障时将自动隔离电源开关终端。在关机模式下,VBU和VINT引脚均具有29V容差。两个NX20P5090可并联使用,支持双电源输入连接到同一个充电电路。

该器件默认23V过压保护阈值,可通过OVLO引脚上的外部电阻调整OVP阈值。器件每次开机前部署15 ms去抖动时间,然后进行软启动,以限制浪涌电流。

器件工作电压为2.5 V至20.0 V,适用于USB PD电源域隔离应用,可提供必要的保护并增强系统可靠性。

NX20P5090采用带15个凸点、1.6 × 2.6 mm、0.5 mm间距的WLCSP小型封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