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里有七彩虹RTX2080的老哥帮个忙

楼主(2020-10-18):
手里有块七彩虹RTX2080的板子短了pcie的供电这块,断掉的那块找不到了,手里有这块板的老板能不能给拍个这个地方的高清图,正反面的,或者点位图纸都行,有偿求助,修好给红包

网友A:
应当改为,提供者给红包,而不是修好

支持 反对

网友:
某东拿一块然后7天无理由退。一定要选自营的哦。

网友:
这样子接?  还有用?????????报废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应当改为,提供者给红包,而不是修好

图纸已经找到了

网友:
这个给咬了。。。。

网友B:
放弃了,核心缺两个信号,没办法初始化,只能搬板了,代价太大放弃了

网友:
这里都是标准接口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放弃了,核心缺两个信号,没办法初始化,只能搬板了,代价太大放弃了

可以把核心拆下来飞线

网友:
想下载可是没有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