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PadAir亮屏发烫故障维修

楼主(2020-10-19):
  【故障机型】:iPad Air

  【故障现象】:亮屏机子发烫

  客户描述说,机子灭屏的时候没事,亮屏的时候机子发烫严重。

【故障分析】:
  平板灭屏的时候正常,亮屏的时候发烫严重,看到故障主要在屏幕相关的一些电路。

【维修过程】:

  拆开机子,亮屏的情况下,电源很烫,熏松香看到是最先融化的地方,以为是电源本身问题,直接更换一个,还是一样的现象。

  拆开机子,测量显示座子J7000的39  41脚位PPLED_BACK_REG_B对地阻值不正常。

  往前查,测量发现D8258二极管断路了,正常的话有136的二极体值。

  直接更换此二极管,测量正常。

  显示座子J7000的39  41脚位PPLED_BACK_REG_B对地阻值恢复正常。

【维修结果】:

  装机测试,亮屏的情况下,也不发烫了,维修到此结束,此故障是D8258二极管损坏导致的亮屏机子发烫。

想学手机维修吗?

  点击链接http://www.wmdang.com/index/index/introduce/inviter/1995.html注册下载鑫智造看看,里面有手机,电脑,笔记本点位图电路图,维修经验等等,方便新手老手,让你少走弯路。

网友:
谢谢 老师分享!又学习 一招

网友:
小伙子修的可以

网友:
升压二极管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