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ACER-V5-552G A10CPU进系统到滚动条掉电

楼主(2020-10-19):
ACER-V5-552G进系统到滚动条掉电

接到一台ACER V5 552G,A10的CPU,进系统到滚动条的时候掉电,有时到桌面,在滚动和的时候多。掉电后B+电压跳动,可以再次开,故障一样,拆了显卡供电,也是一样,把隔离管短接可以开机,不掉电,但是电流差不多3A,肯定有问题,应该不是隔离保护的问题,是不是A10坏了,没有验证,我说换板,电池也鼓包了,价格可不少啊。
有朋友遇到过吗?

网友A:
3a确实高了  不过amd的确实电流大

网友:
引用 网友A:
3a确实高了  不过amd的确实电流大

会是CPU问题吗?

网友:
CPU坏了也会出现这种问题

网友B:
电源口是不是有问题,B+跳一般都是这个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源口是不是有问题,B+跳一般都是这个问题

掉电之后就会跳,还听的到电感的声音,明显是后面负载过重

网友:
很可能是桥稀罕,AMD的温度高,很容易稀罕

网友C:
过流保护,后级查查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过流保护,后级查查

客户拿走了,说太贵不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