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Pro触控条touch bar不亮没反应

楼主(2020-10-19):
这几天处理的尽是些疑难杂症。摸摸头顶的发量,感觉自己又要变强了!
其中这款电脑A1990进水不开机,修好后检测触控条坏,更换触控条后用了没多久触控条毫无反应。更换新的触控条故障依旧。排除进水导致,尝试重装系统之后键盘背光灯莫名其妙也不亮,之后的检测摄像头也没反应。NVRAM、SMC已重置、系统也尝试过升降级、怀疑最大可能性的T2芯片固件也已重写……我已经黔驴技穷了!
有知情的朋友还望不吝赐教,万分感谢!

网友:
应该是绑定 T2的 。。小伙子

网友:
应该是绑定 T2的 。。小伙子

H55
那你再换一个吧,看下 还好不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绑定 T2的 。。小伙子

纳闷的是换了之后还正常,使用几次之后touch bar才没反应。不过键盘背光和摄像头都是原装的,竟然也没反应。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绑定 T2的 。。小伙子

换了之后可以用  那说明不绑定T2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绑定 T2的 。。小伙子

换了之后可以用  那说明不绑定T2

H55

网友:
这个修过

网友:
引用 网友B:
换了之后可以用  那说明不绑定T2

那你 再换一个 吧

网友:
18款之后 很多都经过t2加密了 我之前换过一个19款的屏幕 然后也是 开始好的 然后 屏显示 不能调光 键盘不能用了 触摸条可以 跟朋友说了 去售后换的

网友:
可以DFU试试

网友:
在线等结果

网友:
查主板条件呀

网友:
可以帮你修,没检测主板不好说哪里问题

网友:
T2的东西流出来很少

网友:
不是说 T2的问题已经可以处理了! 期待结果。

网友:
试过了,不行。

网友:
您的是怎么解决的呢?

网友:
以后可能是手机电脑都是一样芯片了,省电省成本,设计也省了

网友:
接口电路查清楚了吗,时钟数据有吗

网友C:
A2159 这几天也修道一台进水的,touch bar 的两个排线都烧黑了,从X宝订全新的touch bar 和排线转接头,希望可以拿回来有用。

网友:
引用 网友C:
A2159 这几天也修道一台进水的,touch bar 的两个排线都烧黑了,从X宝订全新的touch bar 和排线转接头,希 ...

怎么样,可以使用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