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 R467 进系统掉电维修分享

楼主(2020-10-19):
发个维修经验赚点下载分!疫情期间也没啥活,接活的时候老旧本子,低价也修了,分享下三星 R467 进系统掉电维修经验,秒杀级的故障,一般操作都是干掉nec大电容换上6个330小电容,但是因为本子老给钱不多,换上6个330电容给的维修费都不够件钱的了,直接采用在上面并联了两个330电容搞定,不用费事拆大nec电容,很简单直接上图一看便知:
先测试下稳定性

然后用热缩管包上

直接摆到两边就好了,装机完活!

网友:
这个电容你不去掉。。。

网友:
你这改的真牛逼啊

网友:
这样不会返修吗

网友:
把原电容去掉,3个330也已足够

网友:
第一次见这么改的,也是优秀了

网友:
你才知道啊  先并两个   过个一年半载的   用量大老化块    nec的最后一点命也给磨了  再修   又是百十块收入   岂不快哉

网友:
看到这个南桥就知道了

网友:
  给少钱 就会干少钱的事

网友:
这个点燃不去掉貌似管不了多久又会出问题吧。

网友A:
我觉得这个飞线。比拆还费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觉得这个飞线。比拆还费事。。。

这个方法是连主板都不拆的,老本子也不想用力撬了,感觉飞线挺省事的啊?好吧,小鸡不尿尿各有各的道吧

网友:
去掉装4个330的不是更好,牛

网友:
路过看到资料有用,保存一下以备下次急用时调用。

网友:
其它大电容也没有想象中那么难拆的,我觉得很简单,拆最好把cpu取下来。我都是用风枪拆的。

网友:
我直接拆了,一边一个 两个330足矣

网友:
服了   换个大电容究竟有多难   要这么飞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