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来人类x811 板号p15s0mmb-0E 不触发

楼主(2020-10-19):
未来人类x811 板号p15s0mmb-0E 不触发  测得测桥的桥的11大待机条件
1.VCCRTC   RTC模块供电
2.RTCRST*复位
3.SRTCRST*复位
4.RTCX1    32.768引脚
5.DSWVRMEN
6.VCCDSW3_3
7.DPWROK
8. SLP_SUS
9. VCCSUS3_3
10. RSMRST
11. SUSCLK  基本都有了,测ec的acin# lid wrst# 都正常。PWR_BTN#也有跳变 南桥也换了就是没有发出 SUSC# SUSB#  发现有四个电阻烧了,看不清楚了,电阻r344丝印位置附近图纸根本搜不到,但是其它地方都能搜到 奇怪了,请问哪位手上有这板,方便拍一下或量一下,r344 r391那四个电阻是多大的 1603091128(1).png

网友:
小伙子修的可以

一叶知秋9227 -1 -1 淡定的男人最成功,淡定的人生不寂寞

网友:
小伙子修的可以..........

网友:
2-2 应该是2.2的吧

网友A:
小伙子修的可以,应该是2.2。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小伙子修的可以,应该是2.2。

换2.2还是一样的,触发后电阻上才有1.6v

网友:
又是电阻报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