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普笔记本DAG35DMBAD0 REV D供电维修疑似通病

楼主(2020-10-19):
发个维修经验赚点下载分!惠普笔记本版号:DAG35DMBAD0 REV D
故障现象:无待机或大电流
问询:因本子为大电流游戏本,19.5V7.7A的150W大电源,顾客反映 是玩大游戏黑屏的
拆检结果:DCIN供电上管烧毁(因烧毁的没留照,有好mos管的图是以前修过的好本子的照片,本机mos管烧穿焊盘以烧坏),因用的是小封装的P沟MOS管,且离散热器距离比较近,应该是热堆积老化导致的,应该是通病,因为很多大电流的游戏本都是爱烧DCIN这个位置的上管
维修方案:因手头没有小封装的P管了,再说就是换上同型号的也怕挺不了太久,于是找了个8脚的大mos管替代,然后为了便于散热直接用了块散热用的铜垫片做D级散热改装,具体见图

直接飞线改装用漆封装

用铜片做D级散热

直接把用漆封装好的改装mos铜片上打些硅脂放到散热片上,用胶带固定,完活

网友:
如果大家 碰到多台 一样的故障点就是通病了

网友:
修了很多台了

网友:
漏极是焊在铜片上了吗

网友A:
这要是我的笔记本,看见你修成这个样子,我肯定不要你修了,给我还原,换下一家修,明明一个MOS管解决的事情,你搞得好像主板要报废一样,你自己看看这样子看的过去吗?

网友:
谢谢楼主的技术无条件分享。

网友:
小伙子 你这修法不行哈哈哈哈! 改用100A 以上猛的mos! 我都是这样干的 不会返修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要是我的笔记本,看见你修成这个样子,我肯定不要你修了,给我还原,换下一家修,明明一个MOS管解决的事 ...

这个维修的有点难看了  楼主是怕换原型号 MOS关再出问题

网友:
散热泥也是可以的

网友:
各师各法各菩萨 能搞好就行了 里面的看不到

网友:
看来楼主料板太少了

网友:
条条大路通罗马,支持楼主,楼主666。客户不是来你这里理发的,不光头发要剪,造型也一定要好看,客户是要你解决问题的,彻底的解决问题的,而不是来理发的,这是重点,

网友:
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666

网友:
这点散热片远远不够散热吧,

网友:
漏极是焊了吗??

网友:
线接的   有点乱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要是我的笔记本,看见你修成这个样子,我肯定不要你修了,给我还原,换下一家修,明明一个MOS管解决的事情,你搞得好像主板要报废一样,你自己看看这样子看的过去吗?

店家会让你看到怎么修的????

网友:
明明一个MOS管解决的事情!!!!

网友:
改成了钢构

网友:
作为同行的我们不认可,无法接受这样的维修方式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店家会让你看到怎么修的????

那客户自己清灰也能看见吧,感觉换个同型号的MOS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那客户自己清灰也能看见吧,感觉换个同型号的MOS就可以了

都有易碎贴,你拆开谁管你

网友:
楼主能分享出来,已经很不错了,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