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md584显卡

楼主(2020-10-19):
量了核心显存供电都没问题,时钟复位其他正常,但插主板上显卡风扇不转,核心也不烫,集显检测不到卡,但用延长线插上核心有烫,这种现象一般收什么问题,求大佬解答一下

网友:
主显卡问题

网友A:
金手指脏吗?16组耦合电容打阻值

网友:
引用 网友A:
金手指脏吗?16组耦合电容打阻值

擦了,打了阻值都正常一样的

网友:
正反两面阻值,背面的电容到引脚是否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