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统故障]
电脑很多程序打开时都停止运行

楼主(2020-10-19):
接修一台电脑用户说不能上上网,且有别的地方做过系统,还是不能上网。我打开看,开始是打开程序,都眨一下就没了,我就重新做系统,系统做好后,首先装的电脑管家,和电脑管家的软件管理,然后从软件管理上下载软件,除了开始装的电脑管家和软件管理可以用,其它装的程序都在启动时提示停止运行,打不开。试着从网站上下载软件,也不行,重做WIN 7 和10都不行,同样的系统用在其它的电脑上都可以正常使用。代换硬盘,内存,数据线,清洗以及刷BIOS,都试过了,还是不行。请各位师傅们帮分析一下是什么原因,发贴主要目的也是想搞清楚故障原因。

网友:
主板型号,技嘉H81M-DS2 3.0。

网友:
代换呗  cpu也换下

网友:
电脑也有可能呀

网友:
电源和主板换下,不装杀毒软件试试

网友:
网卡1驱动打一下

网友:
不知道,水个经验支持一下

网友(2020-12-08):
直接换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