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E420不触发

楼主(2020-10-19):
NPCE795PA0DX=NPCE795GA0DX=NPCE885GA0DX=NPCE885PA0DX
联想E420待机发热,测得线性3.3V只有1.2V,摸到EC发热,直接换EC,刚好发现代换芯片。发现代号P和G是通用的。

网友:
很老的机器了

网友:
一步到位啊

网友:
感谢分享   蛮好的

网友:
EC没有程序吗

网友:
淘宝卖6块左右,应该不带,没提剪版或者刷程序,直接用。

网友:
很老的机器了,
感谢分享

网友:
一针见血!楼主厉害

网友:
一般没有经验想不到这个方法

网友:
棒棒的,一针见血

网友:
还好是没程序的   直接代换就完事

网友:
待机芯片一个五十

网友:
真不错,这款EC原来没有程序的,也不贵,直接换就可以了!

网友(2021-01-12):
验证了 ,不带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