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一个8代的不开机XPS

楼主(2020-10-19):
板号:F251P
公共点只有2V多,发现第一个保护隔离N沟道 MOS管没有导通,该管子G极只有3V,检查充电芯片工作条件供电 线性 基准等等都正常,于是换了一颗充电芯片还是涛声依旧,就很费解。正面突破不了那就从侧面发起进攻,把这个管子换成P沟道的,功能全部正常,可以开机可以充电。很奇怪,原板就是N沟道图纸也是N沟道。

网友:
实践出真理

网友:
有可能会返修

网友:
这样操作也行啊 会不会有暗病

网友:
你是反其道而行啊! 哈哈。 能充电就行了。

网友:
应该会反修吧

网友:
G级才3V有短短吧

网友:
双n沟道,acfet rbfet充电芯片正常要输出25v左右导通,换的充电芯片是坏的或者外围还有问题

网友:
这种方法很新颖呀

网友:
这样会不会过流

网友:
没理由呀,不解

网友:
有点懵了,哈哈

网友:
PQ741是隔离适配器的,你换了一个P管,因为G级电压低能够完全导通,第二个场馆的电压是通过寄生二极管流过去的。因为PSID正常,所以能够充电。如果运行大功耗的软件时可能会因为公共端的电流小存在隐患

网友:
还能这样的吗?不会出问题吧

网友:
这样相当于直通了吧

网友:
这操作 有点说不通啊

网友:
这个公共点不是通过场管打开过去而是寄生二极管吧

网友:
asus x555lp 短接第一个隔离管ds或者dg能开不充,后面acdrv就是上面的asgate下拉电阻1M变心了,拆了就好,看上面图没有下拉电阻,看看电容或者管子

网友:
难道两种管子都能同样适用

网友:
估计拉低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