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B250M-WIND不触发

楼主(2020-10-19):
   GA-B250M-WIND不触发,检测主板触发条件都正常,拔掉电池短接CMOS跳线。可以触发了。已经修了三块了,不知是否是通病。

网友A:
这样的问题用的久吗?

网友:
为了搞点积分我拼了

网友:
似乎没有找到问题的根本原因呀

网友(2021-01-31):
下次遇到了试试。。。。。。。。。。。。

网友:
这个不是很清楚问题的根本原因,是断线还是有腐蚀?

网友:
cmos放电后触发,怎么这么神奇?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样的问题用的久吗?

到目前为止没有返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