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习硬盘刷写固件方法。

楼主(2020-10-19):
学习硬盘刷写固件方法。近日,一块希捷的硬盘出了故障了,上论坛问是固件的问题,但这块电路板怎么都刷不进去,网上买了一块型号相同的电路板现在还是刷不进去,已经用了网上说的USB仔dos下刷的方法和在windows下刷的方法,都不行。大家有什么学习的教程吗?

网友A:
最好先把你的硬盘现在是什么家族的,哪个版本的固件也说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最好先把你的硬盘现在是什么家族的,哪个版本的固件也说一下。

你好,我硬盘是希捷的ST1000DM003,硬盘固件本来是CC44。

网友B:
你想刷写固件,得认盘才能在dos下刷,如果不认的得用专业工具刷。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你想刷写固件,得认盘才能在dos下刷,如果不认的得用专业工具刷。

在系统里通过自带软件的scan,能认盘,也能认固件号。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在系统里通过自带软件的scan,能认盘,也能认固件号。

能认盘能认固件号这不就是正常的盘么?这个有固件的什么事?你的问题升级固件怕是也不能解决。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能认盘能认固件号这不就是正常的盘么?这个有固件的什么事?你的问题升级固件怕是也不能解决。

我之前问了论坛上的人,说我的故障是固件问题引起的。所以要想刷固件。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我之前问了论坛上的人,说我的故障是固件问题引起的。所以要想刷固件。

他的意思不是让你刷固件,是让你用com口来操作处理固件里面产生的错误,我认为你这样直接刷新版本固件是解决不了问题的,你可以问一下他们专业做数据恢复的怎么恢复数据。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他的意思不是让你刷固件,是让你用com口来操作处理固件里面产生的错误,我认为你这样直接刷新版本固件是 ...

我只是想修好盘。

网友B:
那你得买个usb转com小板,才能接着向下折腾了。几块钱tb就有。剩下的就上网找教程来折腾,不过怕是你不好折腾得好它。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你得买个usb转com小板,才能接着向下折腾了。几块钱tb就有。剩下的就上网找教程来折腾,不过怕是你不好 ...

是转ttl的吧,不过不知道为什么用官方的刷法刷不了。我怀疑是盘体的问题。

网友A:
看了半天的评论,你还不如直接把故障写出来,让大家帮你看看到底是什么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了半天的评论,你还不如直接把故障写出来,让大家帮你看看到底是什么问题

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1254811-1-1.html

这个故障的现象,是我之前发的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