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小新潮700-13不开机维修

楼主(2020-10-19):
【故障机型】  联想  小新潮700-13

【故障现象】  联想  小新潮700-13不开机维修

【故障分析】看到机器的时候,机器的外观整体较新,客户说不开机,接上电源充电指示灯不亮,应该是不通电

【维修过程】   这小新潮700的机器,保养的很好,官方查询了一下,机器刚过保1个月。因为是不通电,所以拆开机器,取下电池连接线。测量了一下待机 5V电感和 待机3V电感。

测量以后发现,待机的5V电压和3V电压没有。拔掉电源,单独用电池供电,也没有检查到,待机电压。这时取下电池,接上电源,测量接口处,有20V的输入。因为没有电路图,只在主板上跑线路,通过电压测试,发现第一个隔离管两边电压正常,而第二个隔离管,连接B+处的电压没有。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多数是隔离管本身损坏,或B+ 点有短路的情况。

通过对
B点的阻值测量,发现这台机器是B+ 点短路的故障。取出主板,用观察法,经过仔细观察和相应的测量,终于发现了损坏的电子元件。更换元器件后,机器恢复正常。更换的元器件在下图红圈内。

【维修结果】  经过一系列的检查和维修后,机器修好了

 会员1557771100鑫豆2024-7-5 21:48
 会员491730100鑫豆2024-3-23 18:58

网友:
三诺生产的主板 质量很差火

网友(2022-04-18):
遇到和你一样问题,但是还没修好,谢谢指导!

网友:
看到月饼加10分,我立刻付费看,,,,帖子排版非常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