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H110M-D rev1.01 15秒自动关机维修过程

楼主(2020-10-19):
今天店里来了一台华硕H110M-D 15秒自动关机的电脑(华硕主板比较常见)。拆机观察主板发现每组USB都有一组822和472电阻。
上次测量每组电压 发现472一端都是5V另一端3.3v ,但是一组只有1.8v 。心想问题找到了,更换472电阻发现还是1.8v。
直接拆除822 发现变成了3.8v,原来被822拉低了,更换822后电压变成了3.3v 开机正常。
附上位子图和备份出来的亮机bios给大家分享。。

网友:
有经验的真的这样的主板秒杀,不过这样好修的板子是很少的

网友:
水电费水电费是的发生

网友:
主板更新换代那么多代,华硕的472和882电阻依然存在!

网友:
这样的秒杀了,还是这样的板子好修

网友A:
没写出重点,没有看头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写出重点,没有看头

usboc#,还有什么重点,

网友:
细心。。厉害了。。这个板子很少见到坏了的

网友:
不明觉厉,哈哈

网友:
高手。一般没有经验想不到这个方法

网友:
过流信号的问题吧

网友:
USBOC#,算是经典故障了

网友:
不容易坏,搞修理的都饿死

网友:
多多学习一下

网友:
就喜欢修华硕15秒自动关机的,感谢华硕的设计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