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器画面奇怪的问题求解

楼主(2020-10-19):
一台联想C325一体机在使用过程中不定时屏幕上会出现类似水彩笔画圈一样的图案,开始以为是屏幕,换了屏幕过2天后又是一样的问题,可是除了屏幕其他方面的问题真不好理解呀……有碰到类似情况的不

网友:
来给点评分析一下呢

网友:
又遇到过的没?指点一下

网友:
没遇到过,头一次看到感觉像画笔画的,把掉显卡试过吗?或者把桌面调成一种单色。

网友:
有手写板在边上吧

网友:
把手写板拔掉

网友:
感觉是手写输入法造成的现象

网友:
面板带手写。。设备管理器里停用下就好了。。

网友:
电脑接其他显示器上试试,排除下屏幕本身问题,那有可能屏幕以外的故障

网友:
像恶作剧,建议重做系统,或在pe下试试

网友:
屏显问题了。

网友:
屏线问题了。

网友:
重新安装驱动程序应该可以解决

网友:
看着和手写板写出的字一样

网友:
这个是触摸屏的吗?

网友:
楼主尝试过了吗?

网友:
修好了没,我每天都来看一下,就要看看到底是什么鬼

网友:
带触摸屏的?

网友:
表示没遇到过期待结果

网友:
肯定是手写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