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这是什么元件?

楼主(2020-10-20):
电源板上的,正反向阻值都是76欧,二极管档测正反都是0.043v,标识如图

网友:
感觉是热敏电阻,检测散热器温度

网友:
看见板上的表示了吗?TH

网友:
温控保护器。

网友:
测温的热敏电阻

网友:
就是一个负温度系数的热敏电阻,TH------T是温度的意思,H---忘记了,总的意思好像是温度补偿吧

一般误差范围是标准值的正负10%,这东西不容易坏。具体阻值-----几十,几百,几K,10K级别以上的都有

网友A:
是不是在修开关电源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在修开关电源

                               嗯

网友:
TDK的电源么 可以交流一下

网友:
温感元件来的

网友:
背在扇热片上,肯定是检测温度方面

网友:
检测温度用的,坏的情况比较少。

网友:
TH,NTC都是热敏电阻标识。不确定的话可以电烙铁烫一下,看看阻值会不会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