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VGA2080Ti Xc Ultra 大短不亮机

楼主(2020-10-20):
小弟收了一片EVGA2080 Ti, 问题是插PCI-E槽(不接双8Pin电源线)机器能够启动(风扇转)没有显示,听声音能够进桌面,板载HDMI关闭输出,说明2080已识别。

插上双8Pin电源线,开机电源灯闪一下无法开机。必须插拔220V电源线才能复位。拔出2080,单独插双8pin电源线,不短路。

将2080插上,接上双8线,反复试验中偶尔可以上电,此时量各大电感,得到12V, 5V, 3.3V, 1.8V, 其他电压测不到。已经购买了饼哥推荐的PCI-E维修插槽还未到货。想请问一下大家这个是不是PEX短路了?各位大侠还有没有其他建议该如何下手?谢谢先!

网友:
这不是电源的问题吗?

网友:
应该是电源带不动吧

网友:
具体要查查  才能清楚

网友:
先花钱买图。

网友A:
先换个大功率的电源试试吧!或是板再12V短路

网友:
对,你电源多少瓦的

网友:
插槽联接有不

网友:
电源是贼船CX650h, 650w. CPU i9-9900K, 32GB/1T SSD, 带一个4.3TB 机械硬盘和一个DVD刻录机。电源不能启动都不行吧。。。 之前用的华硕GTX1060好好的。谢谢大家!

网友:
没用过这么高的型号,但n卡不插尾插供电能显示英文提示却不会进系统,你不插独立供电听到进系统声音,我觉得卡没有认

网友:
恩,有道理!

网友:
买了还没到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换个大功率的电源试试吧!或是板再12V短路

目前是贼船650W,已经下单贼船1050W,过几天我试了再来汇报。

网友:
感谢分享这么好的经验!

网友:
从12V,5V,3.3V,1.8V,VDDC,FBVDD,PEX_VDD,PEX_PLL一个一个量是否有短路。

网友:
外接12v短路或者对应的mos上管短了,测D极二级植就一目了然

网友:
1.8伏出了,之后是0.9然后才到1.5显存,查0.9

网友:
有图就好了

网友:
有没有想过BIOS问题呢,如果BIOS坏,无引导,主板照常跑码系统照常进(听到进系统声音),就是不显示。。。。

网友:
PCI-E卡槽到了,上电用红外相机看了,有一个芯片发红,过了10秒左右烧了一个场管。再次观察该芯片表面炸了少了一小块。型号UP7561 已经订货。场管30V25A 带输入ESD,准备用一个大小相仿的N管(不带ESD)代换。

网友B:
进展汇报: 新1050W贼船电源故障依旧。 经大量反复查证,靠近HDMI旁边有两路开关电源,一路是1.8V正常, 核心GS9216,另一路是PEX1.0V 核心GS9216,电感无输出。PEX电杆输出电阻7欧,正常(经多处确认)。怀疑GS9216损坏。交换两枚9216,故障依旧。疑似损坏的9216在1.8V电路里仍然可以输出1.8V,正常的9216在PEX电路里还是没有输出。输入12V正常,不知道EN信号是哪个脚,来源于何处。继续查找。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进展汇报: 新1050W贼船电源故障依旧。 经大量反复查证,靠近HDMI旁边有两路开关电源,一路是1.8V正常, 核 ...

N卡时序 先有1.8V,然后它来使能核心供电,核心电压出了,它的PG给PEX VDD,PEX VDD出了PG最后给显存供电使能,这些供电的PG之间还可能互相制约来封锁异常情况。建议用示波器来修这些玩意。

网友(2021-03-01):
弄好了吗?

网友:
没有PEX-VDD是认不到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