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迪兰R9 380X不亮

楼主(2020-10-20):
迪兰狠劲显卡R9 380点不亮,风扇转,细看板子发现掉了零件,求助平台高手发个零件照片和型号谢谢。

网友A:
这个脚接地的话,先用小场管不行就用小三极管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脚接地的话,先用小场管不行就用小三极管

Q250是个6脚的ic   Q203是3脚,有没有他们的型号?或者板子位置零件照片

网友A:
引用 网友B:
Q250是个6脚的ic   Q203是3脚,有没有他们的型号?或者板子位置零件照片

6脚一半是复合三极管或复合N沟道开关MOS
没图。

网友:
引用 网友A:
6脚一半是复合三极管或复合N沟道开关MOS
没图。

大神降临

网友:
lou shang de li hai

网友:
看来这个时候只有由真大神出马了

网友C:
K6NCD六角,1AM三角

网友:
引用 网友C:
K6NCD六角,1AM三角

谢谢  大佬!

网友:
维修款已经到账,

网友:
测下小三角和供电管理芯片en角是不是通着的,如果是的话,有可能上家修电路故意拿掉的

网友(2021-03-23):
这卡做工很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