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联想H81H3-LM-V1.0主板不触发

楼主(2020-10-20):
手上有一块联想H81H3-LM-V1.0主板点开关针不触发,测量开关针电压有4.4v。不知道是这个电压高还是低了。应该不是5v就是3.3待机电压吧。图纸说3vsb_ATX
经过两个电阻连到开机针,第一个是8.4k ,第二个是是100,可是自己用电阻计算器算过好像出来的电压竟然是0.04v。。求哪位大神指引一下。 特注:论坛下载了图纸可是找不到点位图,估计精工代工的这样oem 板难找点位图。还有主板短接电源接口绿线和黑线可以强行开机。

网友A:
顺着查吧,开关电压明显不正常,追着查下去

网友:
引用 网友A:
顺着查吧,开关电压明显不正常,追着查下去

刚刚上了图纸截图,帮忙看看如何,,所以说4.4v开关针电压高了还是低了。。。请指教一下,,我是超级小小白这个搞了一个多星期都搞不定。惨极了。

网友:
高了,3.3V的

网友:
那会不会是那两个电阻坏了然后拉高了开关针电压到了4.4v呢。。。请指导一下。实在没头绪了

网友A:
R735  一脚和2脚电压各是多少?

网友:
引用 网友A:
R735  一脚和2脚电压各是多少?

没点位图,我只是通过电阻号r735 和r734在主板看大概找了一下然后测量。电阻好像r735是10k。电压没测。现在去测一下。

网友:
那个c618 和c613到底是啥来的。。会不会影响来高开关针点到从3.3v 到4.4 v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R735  一脚和2脚电压各是多少?

r735 2脚竟然有3.3v应该是从atx_3vsb直接过来。跟图纸一样吧。。r735第1脚果然是4.4v。。R734 两个脚都是4.4v,。。。那是不是可以确定R735电阻真的坏了。如果真是确定是坏了。是不是一定要换一个8.2k的电阻。。能换一个小点欧姆的电阻或者直接拿掉不用焊上一个新的电阻也可以嘛?

网友:
引用 网友A:
R735  一脚和2脚电压各是多少?

R735 电阻测得3.3k左右,想问一下电阻阻值变小了有来高电压到4.4v的可能吗?

网友A:
4.4V电压是别的地方过来的,1脚是正常,可以取下R735再查电压,看2脚连到什么地方,别的管坏了也会有电压过来2脚的

网友A:
不好意思,上面1脚和2脚调错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4.4V电压是别的地方过来的,1脚是正常,可以取下R735再查电压,看2脚连到什么地方,别的管坏了也会有电压过 ...

r735第1脚4.4v不是直接连到R734 第一脚吗。然后就直接连到开关针吗,图纸看起来是这样。请再指教一下该接着测的别的地方。。。

网友:
引用 网友A:
4.4V电压是别的地方过来的,1脚是正常,可以取下R735再查电压,看2脚连到什么地方,别的管坏了也会有电压过 ...

你说的1脚正常是指r735 第一脚4.4v是正常?第一脚电压不是从第二脚过来的吗 从图纸分析。搞不懂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好意思,上面1脚和2脚调错了

我猜也是你一下子看错了。呵呵 谢谢你的指教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猜也是你一下子看错了。呵呵 谢谢你的指教

取下R735,查一下4.4是从什么地方过来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取下R735,查一下4.4是从什么地方过来的

能先不取下R735,还用有哪里可以直接测4.4v哪里过来的。从图纸上面看还能有哪个地方会过来4.4v呢?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能先不取下R735,还用有哪里可以直接测4.4v哪里过来的。从图纸上面看还能有哪个地方会过来4.4v呢?

查一下看连到哪里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查一下看连到哪里了

从图纸上看,那个3vsb待机电压也只有一条线路到前排9针开关针了。还能测哪里过来4.4v?请指教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从图纸上看,那个3vsb待机电压也只有一条线路到前排9针开关针了。还能测哪里过来4.4v?请指教

27,34脚那边过来的,还有别的管

网友:
引用 网友A:
27,34脚那边过来的,还有别的管

27,34 脚是哪里呢 io哪里吗

网友A:
图纸传过来帮你看看,34脚电压多少?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图纸传过来帮你看看,34脚电压多少?

我去测量一下再回复你。34脚应该暂时没有电压。因为我还没去触发开关针啊,所以不会有pson信号吧

网友C:
查一下看开关练到哪里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图纸传过来帮你看看,34脚电压多少?

现在我无意去触碰了34脚。然后就触发了。不过我一松开又掉电了。这样触碰是不是跟短接绿线和黑线一样的原理吗。。还有33脚就是4.4v。。如果我先触发34脚然后松开就直接去触发开关针,主板可以触发几秒后就掉电。电压也从4.4降到3.5v左右,然后一会又升回之前的4.4v。还奇怪的故障。。是不是io挂了呢。。

网友:
引用 网友C:
查一下看开关练到哪里

能详细说明一下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现在我无意去触碰了34脚。然后就触发了。不过我一松开又掉电了。这样触碰是不是跟短接绿线和黑线一样的原 ...

IO是好的,34脚电阻不良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IO是好的,34脚电阻不良了

感谢你的回复,,不过还是不懂34电阻在哪里测

网友A:
34脚是一直有3.3V才正常的,触发是瞬间低电平,万用表量34脚相连元件

网友:
引用 网友A:
34脚是一直有3.3V才正常的,触发是瞬间低电平,万用表量34脚相连元件

好的。我试试看看。我还以为34 脚要触发了才可以有3.3v电压出现。

网友:
请问+AVCC3是啥元件来的

网友:
  不小心把R770电阻弄下来了。现在搞得CPU风扇一触34脚就高速狂转。不是之前的低转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