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U的SKTOCC对地短路导致每次开机都是NEW CPU求助

楼主(2020-10-20):
如图,我的主板是CROSSBLADE_RANGER,CPU是7870K,这块主板的CPU检测是给南桥的,手里其他主板是给IO的,红色点是CPU过来的复位检测脚,如果红点有电压这个702就会S极D极导通,将南桥的new apu信号拉低就没有提示,这是不安装CPU的情况下。但是我一安装上CPU,这个红点G极就会被CPU的针脚拉低。导致S极和D极无法导通,开机之后再次提示NEW CPU。如下图, 。之后我吧CPU拆出来,找到这个针脚测量了一下确实是对地短路了
现在的情况是能开机!每次都要按F1,挺烦人的。

请教一下各位师傅,是因为有什么条件没满足CPU吗,请指教!!

网友:
直连s级 d级 ,看会不会报错

网友:
这个只是cpu存在检测脚吧,是不是插入了新cpu要靠bios在开机的时候读取底层东西来实现。你看看是不是bios电池没电了,或者你的u太新bios需要升级下

网友:
有时候还会出现这个NEWCPU,怎么破?

网友:
跳下BIOS,遇到错误不跳f1,很多可以调的,你试一下

网友:
BIOB里管掉提示功能、不要在意这些细节

网友:
在1150的U上,也有该脚,这个脚应该就是对地连通。

网友:
这个信号接地是正常的。

网友:
逻辑如果都对,那就是正常的。
最终的SKTOC信号,大部主板设计都是装CPU为低,如果经过转换管,那么就是为高。具体看怎么设计,带没带#号。
不要纠结这些东西。
检测管子D极到目标位置是否有断线,检查管子G极,是否有逻辑,就是装CPU为高,不装为低,或者装上为低,不装为高,只要有逻辑就行。不要纠结是否要他为高或者为低。

大概就是这样。

网友A:
还有,如果设计为高电平代表CPU装上的话,还要注意主板,电池相关电路是否有问题。主板能否保存时间。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还有,如果设计为高电平代表CPU装上的话,还要注意主板,电池相关电路是否有问题。主板能否保存时间。

CPU的逻辑是对的!装上为低不装为高!但是桥的信号是需要高,所以mos是需要一个转换信号!我检查过MOS是好的,可以正常导通或截止!另外桥高电瓶信号是通过了一个2M的电阻进去的,我现在把这个电阻换成了1K的电阻才没有问题!如果换成5K的话有时会触发NEWCPU!!问一下我换的这个电阻对桥有没有害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CPU的逻辑是对的!装上为低不装为高!但是桥的信号是需要高,所以mos是需要一个转换信号!我检查过MOS是 ...

没法看图纸,光听你的描述,也不是很清楚。可能到桥这一段线路有轻微短路的情况存在。
另外换个低的电阻,没事的,不会损坏桥。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法看图纸,光听你的描述,也不是很清楚。可能到桥这一段线路有轻微短路的情况存在。
另外换个低的电阻,没事的,不会损坏桥。

谢谢师傅的回答,我换个1k的就没问题,大了就不行了。现在主板已经不出现这个|newcpu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