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m7400后部卡纸

楼主(2020-10-20):
总是卡在定影出来的地方,像折纸扇,两边绿色卡子放下来就不卡,但是后盖关闭,绿色的卡子就会回到上面的位置

网友:
就是定影组件问题了 看看是不是复位传感器或是分离抓

网友A:
这个机器好修啊,应该有一个抓子压住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机器好修啊,应该有一个抓子压住

是一个卡子卡住了,我把那个卡子剪掉还卡

网友:
应该是组件问题

网友:
直接换组件吗?

网友(2021-07-30):
我手上也是这故障,有高人说一下

网友:
直接换定影组件就是了,换好没问题了,再把换下来的组件研究下。你的这个定影,压力辊都这样脏了,看看定影膜有什么破损不。

网友:
定影组件,分离爪出现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