荣耀8X MAX进水无服务故障维修

楼主(2020-10-20):
  【故障机型】:荣耀8X MAX

【故障现象】:

  机器为进水,有基带串号,能读卡,呼叫112提示正在打开天线。

【故障分析】:

  根据故障现象已经排除了中频,功放供电、天线开关都会导致正在打开天线,但是同行已经测了功放供电都正常,我们把故障点就锁定在了天线开关。

【维修过程】:

  在主板板头我们找到这个芯片就是天线开关,表面看并没有腐蚀。

  打开鑫智造图纸

  找到这个芯片发现有两路供电:

  VREG_L16A_2P7

  VREG_L13A_1P8

  其中2.7V测不到,从图纸看这一路供电只给两个开关芯片,所以他所提供的就是间歇性供电,因此开机是测不到的。

  如果我们认为是2.7V的输出电源芯片损坏就修错方向了。

  拆了芯片发现底脚已经腐蚀掉脚。

  根据点位图飞线。

  更换此芯片。

【维修结果】:

  开机测试,完美修复,至此,维修结束。

想学手机维修吗?

  点击链接http://www.wmdang.com/index/index/introduce/inviter/1995.html注册下载鑫智造看看,里面有手机,电脑,笔记本的点位图电路图,维修经验等等,方便新手老手,让你少走弯路。

网友:
谢谢老师分享!有手工又有理论

网友:
楼主思路蛮清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