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2012年A1419 不能转新系统

楼主(2020-10-20):
不能装新系统,只能装出场的10.9。超过10.9就装不上去。网络诊断没问题,求救啊

网友A:
用 终端 改一下 系统 日期,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 终端 改一下 系统 日期,

试过了,不行。放盘到机器里面装新系统不行,外面装好的放在里面过几天就崩溃,我都崩溃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