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小新7000进水不开机,改电路后完美修复!

楼主(2020-10-20):
前几天接了一台联想小新7000-13的笔记本,客户说是进了点水,就开不了。果断拆机,发现键盘排线接口处 确实有少量进水(开机键是做在键盘上的)心里一开心又是一次捡钱的机会,应该是秒杀了。先清理了键盘接口,果断开机能亮,但是5秒后,自动关机。。反复这样。。测试了一下开机键只有2.2V 有时只有1V 电压。那问题肯定出在这里了,就找开机信号线路元件就可以了。但是跑了半天的线路都没找到元件,只是测量到开机键电压直接是从芯片KB 9028Q出来的,然后翘起那脚,测了一下电压也是2.2V ,那确定是EC问题了,果断订了一个芯片,带程序的花了30大洋。到了之后,换上去结果开机键还是2.2V,故障还是反复开机关机。嗨,,没电路图,一时也不知道该咋修。。放在那里冷静了下,仔细回想了下,发现有时用表笔测量开关引脚发现电压0.几V等一会自动升到2.2V,那我人为给他一个上拉电压,会不会更稳定一点呢。然后我找了一个100K的电阻,然后找了一个EC的AVCC电压,作为上拉电压。飞线到键盘那里的开机键引脚。测量一下稳定在3.2V ,然后开机正常,没有出现掉电症状,测试了几个小时都正常。

网友:
还好不是被什么拉低的估计开关的上拉电阻有问题了 要是后级拉低 你加电阻上来也没得用

网友:
这个应该有上拉电阻

网友:
高手,用上拉就解决了,。一般没有经验想不到这个方法啊

网友:
应该是上拉电阻虚焊了

网友:
强行上拉 学习了

网友:
高手,用上拉就解决了,。一般没有经验想不到这个方法

网友:
没有图纸    修成这样都不错了

网友:
没有图纸能干到这一步,不错

网友:
楼主思路清晰,很快定位了问题,确实不错,学习了!

网友:
是不是键盘导致的呢

网友:
板层线路导致信号一直不稳定

网友:
经验丰富,不错,学习了

网友(2021-02-07):
翘起EC off/on脚也是电压拉低的话 应该故障在EC芯片上吧 主板上应该有个上拉电阻的。

网友:
修好就是硬道理

网友:
没有图纸能干到这一步,经验丰富

网友:
好长的飞线啊

网友:
看一下是不是有并联电容,或者板层短路.

网友:
没有图纸。很厉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