带调节的三角1117,输出2.5v。调节的电阻是多少?

楼主(2020-10-20):
带调节的三角1117,输出2.5v。调节的电阻是多少?
点位上,看不出来。

各位师傅们,帮看下。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nw1IFQEUeDe5L7-QnJf76g
提取码:r6c4
复制这段内容后打开百度网盘手机App,操作更方便哦

网友A:
我现在的故障是,2.5v输出,变成了2.7V。
有点微微的烫。

网友:
拆下查阻值,理论上两个阻值应该是一样的。100-1k之间均可。

网友:
按分压去算

网友:
可以看下1117 adj的手册 里面有算式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现在的故障是,2.5v输出,变成了2.7V。
有点微微的烫。

典型的用法是手册里的 vref一般是按1.25V 后面Iadj也就几十uA一般近似计算就忽略了   先确认下是不是这种接法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现在的故障是,2.5v输出,变成了2.7V。
有点微微的烫。

2.5与2.7相差不多。这个没问题吧。你找其它故障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现在的故障是,2.5v输出,变成了2.7V。
有点微微的烫。

直接换掉1117,这个玩意坏的比较多

网友:
引用 网友B:
2.5与2.7相差不多。这个没问题吧。你找其它故障吧

我看到的故障是,微微发烫。可以点亮。我觉得这样用不稳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