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b85m-d3v-a有CPURST不跑码

楼主(2020-10-20):
A_CPURST 都出来了,备用B_BIOS拆下已不识别,只留主M-BIOS刷过包括好板换过来测试都不跑码,是什么问题,求教育

补充内容 (2020-11-1 15:02):
N_-SLP_S3
N_-S4_S5
N_PCH_VRMPWRGD
O_PWROK1
3.3V 都有的

N_CPUPWROK
1.07V也有

补充内容 (2020-11-1 15:10):
PCIE槽
A11 -PCIE_RST 3.3v
A13 PA_SRCCLK_3GIO 0.43v
A14 PA_-SRCCLK_3GIO 0.37v

网友:
信息这么少,没人帮的到你

网友:
你把故障说清楚。要不然没法帮你

网友A:
cpurst出来了,说明复位都出来了吧,复位都出来了,说明前提条件的供电和时钟都有了,现在就是还不跑码,接下来是什么条件

网友:
看看cpu供电,有时候电源管理芯片坏了,也能发出VRMPWRGD信号给桥

网友:
不太明白。。

网友B:
南桥坏了不用看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南桥坏了不用看了

确定是南北桥吗

网友C:
A_CPURST出来了,还真不一定供电都正常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A_CPURST出来了,还真不一定供电都正常吧

但我测各大供电和复位都有啊

网友:
打波形跑不跑

网友D:
看看pci-e A11 RST 3.3有没有,A13 A14 0.35-0.45V 出来没有,如果都出来了,还是不跑码,换IO

网友:
引用 网友A:
cpurst出来了,说明复位都出来了吧,复位都出来了,说明前提条件的供电和时钟都有了,现在就是还不跑码,接 ...

那不一定。如果复位过早出来。一样是不正常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cpurst出来了,说明复位都出来了吧,复位都出来了,说明前提条件的供电和时钟都有了,现在就是还不跑码,接下来是什么条件

换cpu电源芯片

网友:
最后修好了没有,有一块这样的板,还没动手

网友:
引用 网友A:
cpurst出来了,说明复位都出来了吧,复位都出来了,说明前提条件的供电和时钟都有了,现在就是还不跑码,接下来是什么条件

cpu座加焊一下

网友:
测下lpc有没有波,没有换个io,再不行加焊cpu座子

网友:
io可能性比较大,bios得刷对型号,最好不要刷新版

网友:
没有换个io,再不行加焊cpu座子

网友E:
查下BIOS芯片波形,

网友F:
引用 网友A:
cpurst出来了,说明复位都出来了吧,复位都出来了,说明前提条件的供电和时钟都有了,现在就是还不跑码,接下来是什么条件

你把s3和s0的电全测一遍再说吧

网友A:
引用 网友F:
你把s3和s0的电全测一遍再说吧

S3 S0 电压没有, 连触发都不能触发吧.

网友A:
也对照了点位 A_CPURST 和CPU座针脚是通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A:
S3 S0 电压没有, 连触发都不能触发吧.

3.5V二级电压不正常,能开机的都有

网友:
插桥收到的PG

网友:
N_PCH_VRMPWRGD   3.3V O_PWROK1                3.3V
都有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3.5V二级电压不正常,能开机的都有

N_-SLP_S3
N_-S4_S5

3.3V 都有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看看pci-e A11 RST 3.3有没有,A13 A14 0.35-0.45V 出来没有,如果都出来了,还是不跑码,换IO

A11 -PCIE_RST     3.3v 有的
A13 PA_SRCCLK_3GIO  0.43v有的
A14 PA_-SRCCLK_3GIO  0.37v有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查下BIOS芯片波形,

没波波, 也不会用....

网友:
等着看结果。。。学习

网友:
换cpu坐子不行查查内存条件

网友:
引用 网友A:
也对照了点位 A_CPURST 和CPU座针脚是通的

不一定就是这的问题,座子虚焊,也会不跑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