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印机]
EPSON R1430\1500W资料

楼主(2020-10-20):
       谁有EPSON R1430的维修手册能不能贡献一下?,机器可以正常开机,归位。但是只要一点打印,直接报错。 接手一台EPSON R1430的机器,故障是可以正常开机,电源灯常亮也能够准备就绪,现在问题是一点打印,进纸灯和墨水灯,交替闪五下-然后在同闪两下,我已经依次清洁了,字车下面的传感器,光栅条,还有光栅传感器,还是涛声依旧,只要一点打印,问题还是同上,大神们能不能指点一下

网友:
路过看到资料有用,保存一下以备下次急用时调用。

网友:
这个机器还有个重要的部件,那就是字车电机,
维修思路顺序应该是电机。pw传感器。用清零软件辅助。更加容易确诊。